845主板PG电压3.18V

楼主(2009-10-18):
一块中凌845G主板 主板不亮 用CPU假负载测量,供电 时钟 复位 电压都是正常 PG电压3.18V
如何解决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来的,帮顶!

网友:
我被忽悠了~PG电压正常不是高电平状态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忘记说了  不显示代码。复位灯常亮

网友: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吗?比如内存,AGP。时钟

网友:
就是复位电路问路。先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