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xh-wg769f显示器内部打火

楼主(2009-10-1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7CRT型号为lxh-wg769f。上电后,机内的灯火。拆开后发现高压包7脚上两个阻烧焦。编号为R754,R770 。
谁知道这两电阻阻值的。麻烦告诉下。高手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R754=1K,1/4W
R770=100K,1/2W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
还想知道,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两个电阻烧掉

网友:
换了试机吧,不行就要换高压包了。

网友:
刚换了,又烧了。一定要换高压包吗

网友:
常期开着电脑不关会倒致高压包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