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未格式化

楼主(2009-10-18):
笔记本打不开系统,进PE之后 双击C盘提示"C盘未格式化,是否格式化"  选择"是""否"... C盘有重要资料。 我克隆整个硬盘到别的盘都没用。 求解决办法。

网友:
你是怎么样把硬盘弄成这样的。?

网友:
不是我的机器.

网友:
我记得分区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提示吧?

网友:
用修复分区的软件试试

网友:
不要盲目试用修复软件,最好是先拷贝了再做

网友:
用修复分区的软件diskfix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资料重要就拿到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能完整的恢复)
不太重要就自己下载恢复软件扫描(不能完全恢复)

网友:
可以试试先把C盘给备份一下  然后把C盘格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种情况一般一都是病毒把MBR给修改了

网友:
硬盘数据线坏也会显示无格式化,格式不了的问题。最好先拷贝硬盘。在用易我分区修复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