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富士康代工的865M12主板问题急啊

楼主(2009-10-18):
HP富士康代工的865M12主板 上电自动开机跑下代码就自动断电 点开关没反映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吗 有的发给我

---------------------------------------
答案在7楼。

网友:
有些板没过内存就会掉电。

网友:
过内存的上电自动开机几秒自动断电 按开机键就没反映 是不是IO坏了啊 不插4口也是上电自动开机 按开关 不能关机

网友:
一般为开机芯片,和南桥问题。

网友:
压南桥试试

网友:
开机芯片和南桥

网友:
HP主板解决了

HP富士康865M21主板自动上电 几秒断电 断电按开机键没反映 跑线路发现IO 83627EHG 的68脚跟一个702的NMOS相连 换此MOS问题解决 手工画的图呵呵见笑哦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8521-1-1.html

网友:
估计是702击穿了 开机的时候等于按住电源开关 所以4秒钟后就关了

网友(2009-12-18):
朋友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BIOS 发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