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SmartAX MT800 ADSL猫C42小贴片电容掉了,求贴片电 ...
华为SmartAX MT800 ADSL猫C42小贴片电容掉了,求贴片电容的参数

楼主(2009-10-18):
华为SmartAX MT800 接上电源表现为前4只灯常亮,打开查看,发现内存旁其中一编号为C42小贴片电容掉了,在此请教熟悉此款猫的大虾,该贴片电容的参数.不胜感激!!
华为

网友:
差不多大的安装个上去看看怎么样

网友:
我倒是有一个,在垃圾堆里,很急吗?如果不急就等下,我去找找看。。

网友:
找个体积差不多的装上去看下

网友(2009-12-27):
搁置一段时间,今天有空拿出来,找了一只体积和数值相当的电容补上去,接上电源网线,指示灯正常,也能上网,一阵狂喜,可用三四分钟就会断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