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可视投影机 没彩色求助

楼主(2009-10-18):
一 台富可视X6投影机,开机正常,一 段时间后就没有彩色,大约两小时后灯灭,换灯无效,清理灰尘也没用。此机才用以年左右。知道的 兄弟说说。
求助

网友:
电源线路问题,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我修这个问题不止五十台了。你可以站内联系我。

网友:
楼上的为什么不直接将故障点说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