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无3.3VSB

楼主(2009-10-18):
一精英945GCT-M主板,不开机,测PCI A14无3.3V待机电压,经查为ISL6506芯片产生,发现此芯片已坏。由于此芯片用的比较少,没有配件。就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测试,借用另一块主板的3.3VSB来用,把另一块主板的3.3VSB,用线连到此精英的主板上,开机一切正常。注意:要把另一主板的地线也一并接过来。测试正常后,只要用1117-3.3V接到主板上,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上边的图片是原来ISL6506的位置

上边是整体图片

开机正常

本人是新手,首次发帖,请多多指教!
ISL6506

网友:
可是,是客户的板子啊?不能2块板子一起给他吧?

网友:
另外我想问一下怎么在主板外面外接一个电路让它产生3.3VSB是利用117来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能两块主板一起给他了,这只是用来测试的,如果好了,当然在主板上加一个1117-3.3V转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17   1脚接地,2脚接到3.3VSB的电路上来,3脚接5VSB啊

网友C:
你直接用1117从+5VSB 上拉,不要在另一个板上取,万一是3.3VSB短路会把另一个板也搞坏,并且从另一个板取接线也很麻烦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里没有1117-3.3

网友:
太神奇了,我那里正好也有一块客户换下来的主板,没有3.3v,可是我都找不到它是哪个管子产生的3.3v,哎,回去再仔细找找!楼主提供的电路图我看不懂!

网友(2015-06-11):
嗯,1117 1脚可以飞线连接原来ISL 6506 芯片5脚相连焊盘位置,这里GND是个电源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用1117从+5VSB 上拉,不要在另一个板上取,万一是3.3VSB短路会把另一个板也搞坏,并且从另一个板取接 ...

嗯,3.3VSB工作一般是线性输出电流值,其本身短路的话,1117上电也会严重发烫。

网友:
ISL6506在这里应该是管理5VDUAL和3VDUAL双路供电切换输出芯片,其本身在主板待机时候3和4脚接收到南桥发送的SLP S3和S5信号就会开启双路供电切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用1117从+5VSB 上拉,不要在另一个板上取,万一是3.3VSB短路会把另一个板也搞坏,并且从另一个板取接 ...

嗯,3.3VSB短路这里也可以理解成1117 本身1和2脚直接相通。

网友:
斯蒂芬vdssdf撒旦

neco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脏话*,2张主板。。。。。。

网友D:
哈哈。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板,借3.3vsb过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板,借3.3vsb过来呀

是的,这里主板地线相当于3.3VSB测试点的负极。

网友:
2009年发的也被你们挖出来了~~~

网友:
主要是这个思路,真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