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待机白屏,开机正常?

楼主(2009-10-18):
一明基显示器, 初始故障按开关绿灯亮, 黑屏, 能正常开关, 判断高压板坏,  拆开量电源板与驱动板相连的接口有 5V 3.3V , 基本判断电源板正常。

查高压部分,此一体板是通过TL1451A驱动两组灯管, 通过对比阻值发现其中一组C5707不正常, 上论坛查资料, 发现C5707在明基中常坏,需要整组更换

,还有一起的022uf电容,和3A保险也会一起坏道, 马上在板上找发现一橘黄色3A保险不通, 拆掉用电线补上, 换掉一组C5707,装好, 插电源后屏就亮了,

不过是白屏, 按开关, 明基LOGO出来了, 显示正常,关机,显示内容慢慢消失,依旧白屏, 很明显是高压电路的开关部分有问题,  查TL1451A电路图

不知道哪个是控制开关,  忘各位讲解一下 。

网友:
9024换了没,还有可能就是9024前面的催动三极管坏了。。

网友:
9024会引起白屏 吗 ??

网友:
ON/OF 信号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是白屏, 按开关, 明基LOGO出来了, 显示正常,关机,显示内容慢慢消失,依旧白屏,
   看清楚楼主的描述,有些9024和前面的催动管坏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是白屏, 按开关, 明基LOGO出来了, 显示正常,关机,显示内容慢慢消失,依旧白屏,
   看清楚楼主的描述,有些9024和前面的催动管坏了就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资料, 发现TL1451 9脚供电脚会有两个三极管控制它的正常工作, 我想应该是这两个管子的原因。 你帮忙看看 。

我看了一下9024如果不良的话白屏也会是半个屏白吧, 要么就是黑屏(保护) , 不知道对不对, 猜的。

网友:
你现在的现象是不是开机的时候白一下然后显示无信号和关机的时候白屏?(是这样的么)
  不是的话,那就是我看错意思了。。。

网友:
不是, 不开机就是白屏, 开机正常显示LOGO,  关机还是白屏  。

网友:
高压板靠控制供电来开关的。你检查与ON/OFF信号相连的两个三级管。它们同时与+12V相连

网友:
单独接灯管,不接驱动板也是白屏,  发现Q761的 S极接 TL1451A的9脚 为0V  , 能出现白屏,  9脚为供电啊, 实在不解。

  望大家给点意见  。

  注意:; 板上的型号是TL1451A ,此图为1461AC ,  引脚都是一样的 。。

网友:
应该是TL1451的第9脚供电没能正常关掉.可从第9脚的电路反查回来就有结果的.

网友:
单独接灯管,不接驱动板也是白屏(是没插屏线的现象吧)
   按9楼的方法查

网友:
是一个场效应管坏掉了,是S极和D极直通了造成后级高压振荡电路一通电就工作,不受ON-OFF信号控制了。这个管是什么型号我不记得了,和C5707一样大小就在它旁边。

网友:
9024坏了  换了就好  呵呵

网友:
也许就是9024坏吧, 也许是TL1451A坏, 不管什么东西坏,手上都没备件 。。 哎

网友:
这个就是其中一种9024有问题,或者是ONOFF信号的C945或A733击穿了,造成ONOFF恒高电平或者9024击穿,始终把12V电压加到升压单元上。

网友:
这个现象,以前有一篇贴子专门讨论了。楼主可以去搜搜
应该是坏掉的那组5707前面有一P管(9024、11P06),你看有没有击穿,还有驱动这个管子的2个小三级管有没有坏掉。就是你图上的Q741.Q742.Q743.Q751.Q752.Q753你看看

网友:
各位分析都很有道理, 我就有一点小疑问,  9脚没电压也会出现白屏, 难道TL1451A不需要供电吗 ??

网友:
各位分析都很有道理, 我就有一点小疑问,  9脚没电压也会出现白屏, 难道TL1451A不需要供电吗 ??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TL1454A没有工作。后级电路只要有电压供给就会工作,有高压输出,不受控

网友:
如果你的说法是正确的话, TL1451A不工作,  是没办法升压的, 反正有点矛盾,

基本断定 9024击穿或到时候我对比下阻值就知道了, 感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