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无时钟,无复位的华硕M2N—E的板

楼主(2009-10-18):
今天修一华硕主板,开机无显。跑FF,测CPU核心供电无。测集南北桥的电感对地阻质为零。测PCI——EA13无阻质。换过网络芯片。测CPU对地阻值正常。怀疑为集成的南北桥问题。不知道各位大吓有没好的建议。
华硕
cpu
芯片
华硕主板

网友:
哦,还有复位也无/

网友:
查集南北桥到U的地地址线,有二组同样的阻值。靠ATX插座有16条线为381,其余的为550

网友:
没高手指导下吗?

网友:
测集南北桥的电感对地阻质为零
问题你不是找到了吗
还问?

网友:
这种单桥的供电端电阻是很小的
一般10左右都是好的,现在的高端板,电阻都接近O了
你这板CPU没有核心电压应该是时序造成的,因为本该在CPU核心电压之前产生的电压没有发出,所有CPU电压也不能发出
首先检查整板的供电,特别是内存1.8V 桥的1.2V

网友:
孤帆远影
真是高手啊 时序

网友:
看看有没有9202之类的。这个爱坏。

网友(2009-12-15):
孤帆远影
谢谢版主的指导。以前也没听过有时序。又学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