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10-18):
接到一台联想台式机,478的CPU插座,故障是进不了系统,在运行windos的时黑屏,安全模式也进不去,winPE也进不去,用排除法显卡,内存,电源,硬盘多没有问题,各位大侠给点指示,我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排除下主板 光驱 显示器   在看看  。

网友:
硬盘用说明接口的?装过安装版没有?

网友:
哥,换个电源看看,还有检查主板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
自我感觉内存故障很难排除,因为有时候内存本身就没问题,插上板子上就有问题了,一般在说是兼容性问题,其实很多是因为内存槽氧化接触不好,像楼主的情况好像内存问题较多,用铜刷来回刷几下内存槽,小心铜丝别掉下来;另一个是硬盘方面的,硬盘,数据线,跳线,硬盘和光驱的主从关系.

网友:
联想有自带保护系统的 有的话先卸载了 再重装个系统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今天的一台联想电脑也这样,775接口,进系统黑屏,只有鼠标会动!PE正常的

网友:
排除下硬件的问题,然后用安装版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