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能只供5V电压吗?

楼主(2009-10-18):
今天修一联想。改过驱动板。之前的维修员在原高压电源一体板(修过,烧黄了)接出5V电压供驱动板,可以正常显示,但客户说有时会开不了机。。我直接用12V供驱动板也正常。5V直接供在驱动板一场管一脚!。。。。
闷。。
驱动板能只供5V电压吗?

网友:
很多启动板都是用5V的,具体要看说明版

网友:
通用板是12V供电哦
   其实通用板也是用12V转成5V的  驱动板有这些3。3  2。4  1。8等电压的

网友:
有时候开不了机器是因为原机器的电源5V电流小了,同用板都是进去12V通过APM电路转换成5V电压在转换成3.3V等电压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搞了一天,没一次开不了机。所以打算直接更换外置电源给客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