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做完显卡CPU电压出不来

楼主(2009-10-18):
HP V3000做完显卡   CPU电压出不来  电流加到0.1不动了,显卡2个电压1.2    0.9   南桥1.8   都正常,两个板子对比了也没做掉东西。

  是应该继续  重新做显卡还是?客户来的时候确实是跑显卡不过。

网友:
有个电阻坏的。就是那个ON信号上的上拉电阻NG掉了。你检查一下

网友:
你都这么说了,除了重做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mx8760只有18V供电,r8..R9..没有电。帮忙给说下,谢谢

网友:
找R468这电阻是否是100K

网友:
应该是你在操作试静电击穿了主板,只能自认倒霉,吃一堑长一智了

网友:
你还是看下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主板别的地方,很有可能有小元器件移位的情况,如果没有只能从做显卡了

网友:
检测数据线,复位信号,一般是那个很小的原件坏掉了

网友:
还是没有弄明白,请教下为什么TPS51116的PG3.3V---桥只要用表笔测量,主板就掉电,桥也换了(以前做显卡弄掉焊点的主板上拆下的桥)显卡是买的原装的换上也一样,8760有19V。5V,R8.R9没有电,Q9的G极1.6V,好像这个主板那个开启芯片没有工作,我也是个新手,找不到了,换主板了,真是不服呀,做显卡竟然做出故障来了。
顺便问下高手,做BGA的时候怎嘛保护主板的。热风焊接台是不是不如红外加热的好。我设的曲线是无铅的分6个阶段,1==100度2==170度3==210度4==245度5==230度6==275度.
我做的时候主要是把有显存的用锡纸贴上显存和南北桥,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主板保护的还是不够好。
用过热风的焊接台的朋友,给介绍下经验谢谢。

网友:
芯片短路了吧,测一下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做短路了,没有再看看是不是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