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第一次修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0-18):
朋友送来一三星943BW的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指示灯亮但黑屏,费了半天的劲才把显示器拆开,然后拆来里面的电源板高压板和驱动板,发现电源部分的两个10V1000UF的电容明显鼓包,这种电容 不太好找,是那种短粗的,太长了安上之后放不进去,找了半天终于在一块艾尔莎的显卡上找到两个KZG的同型号电容,将其换上之后开机测试,故障排除,第一次接触液晶显示器,当时心里那个高兴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饿。。楼主可以买点预备用啊

网友:
35V 470UF 35V1000UF多备一些,呵呵
应急的话,平着安也行。(倒了就不高了

网友:
LZ第一次接触液晶显示器换个电容就好了,幸福啊!可俺第一次第一次接触液晶显示器就碰上个输出电压不稳的,而且稳压管还买不到,最后不得不请人改了高压板!

网友:
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故障

网友:
楼主在路边捡到钱了

网友(2010-09-09):
可以把电容放倒的,长腿不剪掉,焊上放倒,包一下防止短路

网友:
楼主幸福!!

想我刚接触的时候也是从这种小故障开始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