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HPV3000

楼主(2009-10-18):
接到一台V3000机器,AMD的。6150北桥背面有个R89的电阻被人干掉了。有修过此板的大虾告诉下此电阻多大阻止?是不是保险电阻?谢谢!

网友:
那是 6150 显卡   你说的R89  是 CUP供电芯片上面的吧     一个R8  一个R9   R8=0.04兆欧 R9=0.14兆欧

网友:
R89的电阻在线测量80欧小小的没有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