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ECRA M2

楼主(2009-10-18):
不能从HDD引导..只是左上角有个光标在闪..放了两天..试过很多次有两次进过系统..可重起后还是不能引导..换过SB..刷过BIOS..故障依旧..IDE口供电..AD阻值正常..关键进过系统.,哦.CMOS也只是进过两次..不接HDD..有时会提示IDE出错..有时会开机不显..上HDD会显..高手指点..此机哪位有图纸吗?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事,,

网友:
你看看电阻有没有坏的呀

网友:
东芝的本子以前我修过一台是硬盘接口芯片损坏的,认不到硬盘的,看一下你的本子有没有硬盘接口芯片!再看一下能不能认到光驱的,如果光驱的AD线有异常的情况下,也认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