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s800 -vm 不亮机

楼主(2009-10-18):
型号:华硕p5s800-vm ver1.01
现象:加电不亮机
维修日志:
    断断续续接触维修差不多快1年了,可是自己依然是新手。自己还没修过主板。在论坛混几天了还真学到不少实用知识。直接进入主题吧
客户送来一个主板 华硕p5s800-vm。先按规矩来吧。目测,没有维修经历,板子完好。先测下cpu主供电阻值。测mos管都正常。上cpu假负载,内存假负载,pci假负载(哈哈,刚买的一套新)-加电测试。
诊断卡复位灯闪。看样子是复位电路出问题啦,前辈们都说先电压-时钟-复位的顺序来。cpu供电1.7v 北桥1.5v时钟电压3.25.内存供电3.25, 咦好像内存不正常。没这么高呀。用万用表先直接测下供电mos管,忽然发现内存插槽边有个芯片,as016.无意用红表针碰下16脚,发现复位灯亮了(我用的是俄罗斯诊断卡)咦,好像这个芯片的问题咯。心里窃喜。关闭电源 在开下机,复位正常了。呵呵,没想到这样也行。关闭电源。在启动下,复位灯正常,在量下内存供电还是3.25v.郁闷。关机跑线路。天啊,恶梦。周围芯片供电都正常 尝试换q784 9915h 也不行。换过lm358还是3.2整整弄2天内存供电。先放一放,来基地看下。就搜下看看基地有没有同样案例,还真找到一个案例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p5s800 楼主“小孩特笨”。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帮助。最后得知是内存假负载问题,原来内存假负载的vcc直接连到了ddr插槽184针了。原来184脚直接接电源橙色3.3v了,呵呵白忙活了。汗死。直接上cpu 插内存,跑卡d3在也不动了。参考小孩特笨楼主的资料。看样子还是as016芯片问题嫌疑。从华硕ps533主板上拆掉一个直接更换,加电开机正常。至此修复完成。
修复后再次请教|“小孩特笨”楼主 as016是华硕主板特有的复位芯片,但是跟内存信号是没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是的情况呢。

网友:
为什么没有写完呢?请楼主写完吧。

网友:
呵呵,刚才误操作。

网友:
芯片有个信号产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as016的工作原理能分享下吗?

网友:
就是 说
as系列芯片

是华硕 的通病 么!?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一块,SP4BGL-MX显示器点不亮,复位灯常亮其它的没有什么异常,CPU供电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也和AS016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