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19寸宽屏 怪问题

楼主(2009-10-18):
屏左右两边有5cm 左右黑的 中间显示正常 怎么修啊。。、
是不是屏问题啊。
问题

网友:
调调菜单看可以调大不。。。
跟程序有关

网友:
调不大呀。·

网友:
什么程序哈

网友:
机器没问题。宽屏电脑显示出来的是正常普屏的图像,所以两边肯定有黑的。
要调的话,应该调显卡属性

网友:
呵。。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好像有些显示器有设置宽标,你找下显示器菜单里有没

网友:
寒雨心
你的解释不对。
不管主机什么信号,显示器都是满屏显示。至于两边黑,应该也MCU有关系,建议找个编程器写一下。

网友:
模式不对吧
是不是4:3的模式啊
菜单有调节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到底是那的问题。。。
楼上这么多的方法你总该试过。。。。

网友:
如果显示器的16:9及4:3功能,可转换看看.

网友:
乐华板点一下屏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屏设置的问题,屏设置成了4:3,或者自动了。

网友:
搞定了。。屏设置问题哈。·

网友:
就是,现在很多显示器都带这个功能了,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看看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