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近来帮忙看看, 一个关于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我今天遇见一快865的板。客户说一会能开机一会不能,他交代老然后就走老 叫我给他弄好就行。
我拆下主板,检测卡显示00 00,测几个供电发现CPU无供电,仔细看采用的是SC2643的两相供电.
现在测得CPU供电旁的MOS管的电压图如下,大家帮忙分析下 我是新手,帮忙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这个是电源管理新片的脚位图,大家帮忙分析下,顺便解释下这些脚位的作用,谢谢!

最后经下面的师兄提点,现在查出来连个上管的G极没有控制电压下面是图纸

测板子没有断线,这样是不是主电源IC没有启动呢 ?
对于主电源IC的满足条件,是VCC  VID   PG   我明白VCC是供电我测供电正常12V   但VID和PG是什么信号我不太明白,
理论有点差,我现在已经在努力学习拉,大家能指点下吗?

网友:
整套MOS管都换下

网友:
着是采用的一个上管两个下管的供电模式。首先要确定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ID  PG VCC
从你图来看 上管D级有12 但是G级没有控制电压 当然S级也是没有输出的,所以下管D级也是没有电压 的  你可以把所有上管取下来 看看G级电压有没有 如过有了就一个一个测量MOS管  如过没有G级的控制电压那么就去量测电源IC 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就追线路维修 ,如果条件满足 没有PWM输出 就换电源IC

网友:
IC已经换过老,还是无果,MOS我全拆下来拆都正常,望师兄门在分析下。

网友:
首先要确定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ID  PG VCC     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PG是什么信号,VID这个是什么信号,VCC我知道是电源 有12V,只是PG 和VID的电压这些有没有参考。谢谢师兄帮我分析。  把两个上管拆老以后G极没有控制电压。

网友:
好,一般是换主控芯片即可

网友:
OSC振荡频率定时原件

网友:
我重一张好板上拆老一个,还是不行?哪个电源IC确定没问题的。我跑来下线发现那个G极的控制电压是重旁边的两个重电源管理芯片的2脚发出来的型号是(SC1211S)大家分析下是不是确一个电压?   主控芯片控制重电源管理的信号是几脚啊,大家指点下,谢谢 。

网友:
我现在查到图纸老,

这个我是主IC的19,20,21脚控制的我测线没有断也没有控制电压输出。
这个是不是主电源IC的工作条件还没有满足,大家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三个信号我明白VCC是什么,VID  PG  这两个我不是很明白,忘指点下,我理论很差的,现在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IC  损坏,,  你脱焊一下电源IC  试试

网友:
有望大家指点下,师弟不胜感激老。

网友:
G没有电压先看看假负载上面的VCCVDD1.2V正常吗 还有芯片17脚的EN开启信号这些都正常的话换个IC看看

网友:
PG是电源好信号~~

VID是CPU的电压识别信号~~

网友:
换电源IC看看 看开启信号有没到IC

网友:
电源IC换老,没效果,,这个查得头痛饿,,都不知道该查那里老!!!大家帮帮忙  分析下!

网友:
CPU座子问题导致的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CPU座子问题导致的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不满足吧   这个你可以解释下为什么吗?
大家帮忙分析下,有点头痛,,本着学习的精神,忘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B:
请问17脚不是 OSC振荡频率定时原件 ,怎么会是EN的呢?解释一下!~

网友:
G没有电压先看看假负载上面的VCCVDD1.2V正常吗 还有芯片17脚的EN开启信号这些都正常的话换个IC看看
引用 网友B:

请问17脚不是 OSC振荡频率定时原件 ,怎么会是EN的呢?解释一下!~

网友:
VID是CPU出厂的时候就会设定好的,你可以量测顺序是VID4 VID3 VID2 VID1 VID0 VID5
3.3V为1 0就低电平,再查表VRM10.0 VID识别表 看输出底电压是否如查表一样,如无VID就要查
IC到CPU线上是否有问题

网友:
他错老,图纸我上面有的。这个要电源IC正常工作输出稳定的CPU电压需要那些条件呢?CPU座子会影响吗?座子上有那些信号给IC的呢?我对比老下其他的板发现,不上假负载直接测是没有CPU供电的上假负载就有(当然这是好板测的数据),请问一下哪个假负载上面能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网友:
不要只查电源部分,别处也查一下。内存 桥供电。。。

网友:
查PG信号干嘛?
CPU供电都没有,让人去查PG干嘛???
先查查VID。你就直接测量6只VID引脚的电压
还有17脚的电压也要测量

网友:
在保证场管正常的情况下 压一下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