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通电一直响

楼主(2009-10-18):
一crt hkc的开机蜂鸣声一直响,显示正常,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显示正常,说明机子基本正常。还没有注意到CRT显示器有蜂鸣响的现象,如果有奉命现象说明是有非致命异常现象。应价差、、检查按键的故障。看按键是否有漏电现象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CRT内部没装有蜂鸣器的,若是有异响,你检查下高压包上的磁柱,还有偏转线圈上的磁环是不是松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打火的声音啊??

网友:
什么响声?“噼里啪啦” 拿就是高压包挂了,直接把CRt扔了。费用太高!

网友:
有些显示器开机时是有比较响的象拖凳子的声音,特别是“特丽珑”“钻石珑”机子,还伴有图像缩放一下,那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不是高压包, 行电路的 二极管 或者是 行管击穿。

网友:
行电路或电源电路上的磁环松动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