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20C 图纸中,怎么找不到3,5V小卡的图纸、

楼主(2009-10-18):
HP N620C 图纸中,怎么找不到3,5V小卡的图纸、。 还有这个不明白什么意思。。。
这个1.5A—ON怎么直接对地?
现在是插上小卡就对地短路,电流表直接打到底, 拔了小卡就OK了。。  小卡上面发现 两个保险烧了, 一个下管烧了,。 其他都没问题,  小卡上面有四个电压电感,1632控制的 不用说是 3  5 , 还有两个就不太肯定了,  1715控制的。。 把四个电感全部拿掉,小卡插到主板上,还是短路。。
电路图吧, 又找不到小卡的图,, 哎。。   高手们看下。

网友:
直接换个小卡比较稳定。修好的会很不稳定的。算下来。换个核算哦。严重的会烧主板的

网友:
............. 大哥啊, 是在修笔记本啊,不是在换笔记本啊。。

网友:
图纸本身没有。看看小板上是不是1632跟1715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