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主板 不亮

楼主(2009-10-18):
怪物主板 太山寨了!
主板型号 ZX -I945LM4     集成显卡                故障 不亮
              主板生产日期:09 09      478阵CPU   ddr2 内存    带 SATS接口两个     并口1个
NB:682945GC      SB:NH82801GB        IO   ITE8712F-S
现在主板上 奔腾 4     2.8   512   533 CPU 金士顿2G 、800 内存  诊断卡代码:D5 D6 E9   前面还有几个闪的太快开不到 ! 有时候总是只跑D0 一个代码
我怀疑是BIOS   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招吗?  或者是不是有修过这板的经验
下面附这个怪物的照片

网友:
没过存吧
,看看内存的供电

网友:
先看是不是内存故障。供电,时钟,系统总线是不是正常。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有没有短路。二个系统总线对地阻是不是一样。对了还有查下内存的上拉电压。

网友:
你都没说电压正不正常,内存槽1脚1.25V,7脚2.5V,91:3.3V92:3.3V。所有AD线对地阻值一样,正常刷BIOS,换IO。

网友:
回楼上  这个是2代内存  供电1.9V   算正常吧
  (⊙o⊙)看清,我说了是2代
不要被它的样子迷惑

网友:
先别上P4,CD ,上C4  VCORE正常么?
有些板VCORE供电不足,上P4 CD 就不行。

网友:
刷下BIOS 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
跑D0的情况,请你检查一下CPU座是否虚焊,上个带灯假负载,可能U座虚焊哦!

网友:
楼主这是明硕的主板,你可以上官网上下一个BIOS

网友:
一开始就D0,查CPU座或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查CPU 和 北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清量题!!人家二代内存的!!

网友:
U座虚汗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压下。看能跑马不

网友:
这种板子我见过,很叼,新的有时都很难点亮!确实不一般!

网友:
长见识了 478座子 二代内存 还有pCI-e  不知是什么样的北桥  估计应该是不认CPU    换个赛扬 然后把内存换成单面512再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或者北桥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换I/O~~~再不行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