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主板插上P4针补助电源线,主板就点不亮

楼主(2009-10-18):
主板,插上PIN4针补助电源线,主板就点不亮

主板是HP的主板775针的Intel芯片组的。

单插24针电源,主板就能点亮,但不能运行,插上4针补助电源就点不亮

主板原本是好的,刚刚还在试,突然就自动断电了,再点就点不亮了。

诊断卡是[俄罗斯]版的

插上4针补助电源

诊断卡-12V就会闪一下,就灭了。

有五个灯    1          2        3      4        5

            -12V     12V    5V     复位    3.3V

网友:
这是短路所以就点不亮的原因。查CPU供电电路。因为有短路所以会自动保护。所以插上4PIN12V就点不亮的原因所在了。你查下看看是哪里短路造成的。然后排除故障

网友:
我建议LZ 把语文水平提高点.纯粹看不明白

网友:
量下看CPU的电感是不是短路了,短路的话在测内存供电管。

网友:
主板是三相回路

网友:
刚才好像是听到CPU附近有啪的一声,但不是很大声

网友:
良电感是是否短路,怎么量?

网友:
12V短路
一定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