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不能正确断电.......

楼主(2009-10-18):
今天收到一台台式电脑...

反映的问题是...有时候不能开机...有时候可以...现在关机关不了...

就顺手把机子放在桌子上...插上线...试试.....

1......一按开机键....正常开机.....进到系统也是很正常...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关不了法...他就操作我看...用软关机....好...等到系统已经关了...显示器灭了...主机还在运行.....CUP风扇在转....硬盘也在转....看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会断定...电源模式没装好...但是如果是电源模式的话..应该再按一下关机键..就能正常断电....但是...要按几秒钟...它才能断...那我估计...有可能不是电源模式的问题....我就跟机主说...你把机子放这..我帮你看看...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他...(因为是熟客..所以他很放心...加上...我也没有乱来过..呵呵..)

2......换了硬盘....装了一个系统进去...在PE装好系统的时候...GHOST完系统后...提示重启...我就按了重启.....真的重启了...没出现断不了电......那我断定...系统出问题了...然后...进系统.....装好驱动.....问题来了.....我再次按下关闭计算机....关闭.....系统关了....主板电源..还没断......问题来了....排除系统问题....

3......换了电源试了一下........还是不行....那就...很肯定...主板...

4.....断电后....clean  了bios   .....电子放了电...bios  设置默认模式....保存....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没进系统的时候...主板能正常断电....但是在系统里面...不能......现在问题出来了...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Q1   .....现在基本断定是主板问题...是不是IO的问题呢 ????
                             Q2  ..... 还是主板的桥问题???

谢谢...

网友:
搞好了赶紧来告诉我们啊!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经常关注本站的帖子吖...你就会知道的...
本站好帖子多吖....

网友:
应该是BIOS 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
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不关BIOS的事....
自己猜疑是IO ...或者桥的问题.....
想大家确认一下...

网友:
先刷BIOS吧,其实这种问题最头疼,不是太明显的最要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那也是....
最怕有暗病的机器....
晚点刷刷看....
谢谢回答..

网友:
先换个南桥试试。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南桥.....
我..没有专业的BGA工具....所以....
换个IO试试...
谢谢回答..

网友:
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主板上面的控制开机的管子击穿了,造成始终开机而不能关机
          二是BIOS中的ACPI高级电源管理设置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哦...BIOS设置应该没问题...

请问你说的那个开机管子....具体是指哪个???
谢谢回答..

网友:
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主板上面的控制开机的管子击穿了,造成始终开机而不能关机
          二是BIOS中的ACPI高级电源管理设置有故障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主板上面的控制开机的管子击穿
否则 会出现插电自动开机,在DOS模式也关不了
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也不行的话,基本上是桥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回答...
那很奇怪...无缘无故...
BIOS怎么要重新刷???
一直没搞懂这问题...
因为他之前都好好的...能正常关机...
所以我感觉...还是...哪里有东西坏了...
谢谢评论..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回答...

好的...刷刷看...

网友:
感觉还是系统问题,换个硬盘重装试试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台式电脑...

反映的问题是...有时候不能开机...有时候可以...现在关机关不了.........

问题...........没进系统的时候...主板能正常断电....但是在系统里面...不能......现在问题出来了...........

引用 网友H:

重焊U座试试~!~

网友:
(Io,南桥,时钟偏异,bios),其中后两者出现异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异常故障呢,所以在维修那些各种各样无法理解的故障时,后两者还是都有必要查查滴。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谢谢回答....
已经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谢谢回答...
问题已经知道出现在哪了..

网友:
谢谢各位参与过的各位朋友...
问题已经有电头绪了....
跟大家说一下...

问起就出现在IDE口那.....
不插IDE的设备时....
系统能正常关机....百试百灵..
一但插上IDE设备...就关不了机...

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又是哪里问题多?   BIOS???

网友:
我觉得是IO出了问题,毕竟你是关不了电嘛。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一个一个的试了,换系统,硬盘,还有就是数据线,很多人都会忽略这点,而这个地方问题还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K:

谢谢回答....
但是你所说的情况已经试过了....可以排除..

现在接了IDE的设备...在BIOS里是可以认到..
系统也可以看到..
就是接了IDE的设备就是不能正常断电...

当我插着U盘的时候...能正常....但一插IDE的设备重启....就认不到...(操作在非系统下....开机的时候..BIOS认不到USB东西...关机...断电一会儿...或者刷BIOS...等等就又可以认到...USB....)
郁闷....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桥的嫌疑比较重

网友:
做一下南桥吧。

网友:
打下IDE口的对地阻值,量下周边的排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在英特尔815原装主板上遇到过这类跟LZ一样的问题。

我解决的办法是:这里拔拔,摸摸,那里插插,弄弄,什么都没换,重启三次就OK了。

呵呵

没什么学习之处,只是把我遇到的问题,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L:

哈哈...这样也有...
干脆....

拿水冲好了....很多都是这样修好了..

网友:
晕哦,打下IDE的阻值,或者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先换外设,之后再考虑主板,有没有掉件和烧坏的地方。

网友:
先换外设试一下,然后再看主办,有没有掉件和烧伤痕迹。根据你这个现象跟I/O关系要大一些,换I/O试一下不行,你就跑开机线路,一般开关---I/O---南桥---I/O---绿线。

网友:
IDE设备有问题,我想与南桥有关,查看IDE与南桥间的电路。

网友:
我遇到过过IDE数据线有问题的;;就是开机老重启;;你说你的机子不接IDE口就有问题  你试过换线了没有

网友:
2......换了硬盘....装了一个系统进去...在PE装好系统的时候...GHOST完系统后...提示重启...我就按了重启.....真的重启了...没出现断不了电......那我断定...系统出问题了...然后...进系统.....装好驱动.....问题来了.....我再次按下关闭计算机....关闭.....系统关了....主板电源..还没断......问题来了....排除系统问题....

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你不装驱动再关机试下看还会不会断不了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