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制“万能”调温烙铁,成本5--8元。

楼主(2009-10-18):
这里之所以称为“万能”,是因为该调温器不分内、外热式;不管什么牌子;无论多少瓦的电烙铁
插在上面都能很方便地调节温度,而且还可以当插线板用哦!(哎哟,哪位丢来的西红柿, .各位
看官轻点砸,砸死俺就写不成下面的字了!呵呵~~

其实这个东东制做起来非常简单,只要买一个60--80W的台灯调光器(5元)和一个小插线板(3元)就
OK了。普通电烙铁和白炽灯一样是纯电阻性负载,所以可以用台灯调光器调节温度。

如果你只买得着40W的调光器也没关系,40W调光台灯使用可控硅为1a、400v左右,到电子元件商店
买一个3a、600v的可控硅代换之即可!

有朋友说:“我有936,要这个东东何用?”

俺来回答您的疑问:
一、如果只是换几颗电容或消磁电阻什么的就不劳936大驾了,杀鸡嫣用牛刀?
二、假如你上门维修带上这个小东东肯定比带936方便得多!

改进:如果你不经常换不同瓦数的电烙铁可以不要插线板,把烙铁直接接到调光器上就行了(省了3

元哦)。这样还有个好处是可以在调光器上用雕刻刀刻上温度刻度,再用白漆一描就完美了!

方法是用万用表的热电隅配合不同焊点的温度整就行了,如果你把焊点大致分为普通和大焊点的话

为精确起见甚至可以整成双圈刻度!

上图(拍摄水平太差,大家凑合着看吧):

网友:
LZ这个东东看起来不错,而且很实在,仅个位数米的花费,性价比肯定比“崔尚天”先生发明的近200米的“阿尔大恒温烙铁”要好,LZ何不申请一个“实用新型”的专利,兄弟,我看好你哟!

网友:
谢谢抬举,小弟只想共享出来给基地的朋友们用,这点小事还够不上申请专利!只要大家觉得多少有点用就成。

网友:
兄弟这办法甚好。俺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我把调光器给装到插座里去了,插座共有三个插孔位,调光器只管其中一只,烙铁专用。
如果把调光器里的可控硅换成功率大一些的,还可以充当小功率调压器。
办法很经济,缺点自然也是有的。例如烙铁不是恒温的,充当调压器时会引发噪音和干扰。
我把可控硅换成BT139,使用电钻时可以利用它来调速。

网友:
你没有理解936设计意图,他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是有隔离变压器的,防静电。如上设计,体现不出隔离的作用。再改进有啥用?

网友:
楼上的该不会是带着936去上门维修吧?
能在用户家里修好的东西,用普通烙铁就卓卓有余了,没必要拖着那么重的936去吧?重量不说,块头也不小。轻便实用才是最实际的。

网友:
你这个只能说是可以适当的调整温度,但是,如果市电压变化,你那东西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再一个就象5楼说的936是有隔离变压器的,中间还有隔离层,可以相对的有防静电作用,你那纯粹就一降压器,谈不上什么恒温的,也不可能恒温。因为你没有温度传感。

网友:
自从有了926焊台,就几乎不用220v的烙铁了。我的烙铁曾经在手机充电器里放调光板,在冰箱保护器里放,还带输入输出电压指示,如今都被我拆了,想起那时真是幼稚!现在又买一个傲月936,国产的还行,又用白光t12芯加长汀恒温控制器做了两个焊台,发现白光t12真的好用。。。。。。

网友:
自从有了926焊台,就几乎不用220v的烙铁了。我的烙铁曾经在手机充电器里放调光板,在冰箱保护器里放,还带输入输出电压指示,如今都被我拆了,想起那时真是幼稚!现在又买一个傲月936,国产的还行,又用白光t12芯加长汀恒温控制器做了两个焊台,发现白光t12真的好用。。。。。。

树叉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我几年前就用了,呵呵,不过现在没用了。

网友:
楼主挺有创意的哦,收藏了,谢谢提供分享

网友:
恒温的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方案是不能与恒温烙铁相提并论的,市售普通单只烙铁是依靠烙铁头的热储能来保证工作,如果加入调温控制而没有恒温补偿,势必会影响到单只烙铁在全功率时的效能,而市售单只烙铁可是全部按照全功率工作设计的,所以这个方案只是提供了diy乐趣。

网友:
几年前我用的是废电热毯插头做的个人感觉还可以。   照片是LG C960照的还可吧!

网友:
嗯   用电热毯改装这个烙铁不错   。   我也去改一个看看效果   。
只要工具用着顺手 才是硬道理 。

网友:
都是一些牛人啊!资源合理利用。

网友(2009-11-21):
没用的。。这个是调压。不是调温。反而影响升温速度

网友:
有意思~~可控龟那里有得卖?

网友:
有创意,不过温度控制还是有点困难的。你怎么知道调到了什么温度?靠经验还是靠手摸?

网友:
好用就是硬道理!
DIY的可以就值得分享。

网友:
楼主真神人也!

网友:
这东西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说白了就是本身是40W的电烙铁被你改了功率,该到了15W,30W,35w等等,是可调的
936的优势在于温度是恒定的,就是不管你烙铁头挨着的锡块有多大,或者多小,都是那个温度(当然,焊台质量要好,白光的优势也在这里)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材料也好找 调节也方便 制造的过程也不繁琐 有空自己动手做一把 谢谢楼主

网友:
好用就OK 不错 有创意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东,真的是个好东西 。携带方便制作简单,又省了一笔钱
楼主 那个温度 如何感觉呢 还是用鼻子闻么,看来要多练习才能熟练 温度
谢谢楼主的发明 学习了

网友(2009-12-22):
都是牛人没话说

网友:
LZ这个东东看起来不错

网友:
在220伏高的地方好用!我一前也该装过一个,后来烧了!现在用一个交流升降调压器,收废品的地方狠多,十多块钱相当好用,已用了5年了!

网友:
楼主的确是挺有创意啊 呵呵

网友:
需要动烙铁的维修就不上门,

网友:
这个用来调温是没有问题的,但静电问题就值得担心了。知道为什么936里面有一个变压器吗?呵呵,有些东西想当然是不行的。

网友(2015-10-04):
一般使用还是可以的,不过外出的话弄个小型的T12工作效率高点,家里还是习惯用936顺手点

网友:
不如外面10块的成品好用

网友:
学习中,只看学习经验

网友:
这办法可以,不过还是直接上T12吧,做一个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