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通过但不能正常用使用?

楼主(2009-10-18):
一条512M Vdata DDR400内存条,用Rst测试5遍正常通过,开机进系统时黑屏,偶而可能进系统五分钟左右出现蓝屏,用memtest-86 v3.0测试如下图,请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
测试结果

网友:
测试中……有点模糊,但勉强可以看清

网友:
看看内存金手指是不是老化了,或许是内存颗粒空焊。要不然就是颗粒坏了

网友:
楼上的,你这样跟没说一样,颗粒坏,我要的是定位啊!!!如果不知道哪里坏,我难道全换了?

网友:
版主在不?诚心求教啊!!!!

网友:
你用的那个软件我看不懂。
建议:使用JACKY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jacky版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查了一下,原来是改进版,好像说是不是一定要865的板才能用啊!手头上没有865的板,先用块845PE测下行不?我先测一下,回来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版主,刚查了一下,原来是改进版,不过好像说是要865的板才能用?我没有865板,就先用845PE试一下吧,试完回来再报告情况!!

网友:
就是这个版本的优化版。但是硬件有限制,只能用865GV的主板和128M母条引导。好处就是测试结果简单明了,直接知道是哪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报告版主,jacky版测试通过

网友:
重刷一遍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