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适配器就开机

楼主(2009-10-18):
一台COMPAQ笔记本一插适配器就开机,进系统按开机键不关机,而是待机,进系统设置过了也不行,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似乎是康柏的通病,可以不管吧

网友:
保修期过了没?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
BIOS刷下看看 确保CMOS电池有电

网友:
多半是显卡 虚焊 做BGA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掉CMOS电池或CMOS没有保存时常会出现插电自动开机的情况,如果不能关机那应该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CMOS电池 COMOS电池。换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