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2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9-10-18):
连机白屏,指示灯兰色,关主机指示灯变橙色,说明显示器控制部分,信号检测部分工作正常,看论坛的维修经验都认为是屏电路的问题,检测屏供电5V果然没有,将屏排线拔掉,控制板到屏的电压5V就有了,检测屏5V负载对地阻指正反项有几十到几百欧,说明没有短路,查控制板由9435A场管提供,试用一二极管连接5V到屏电路,连机显示正常,从论坛看相关代换可以用4411代换,正好手头有一AOC显示器屏碎的电路板上有4411,用风枪吹下换上,试机半天一切正常,维修完毕,用好多借鉴论坛的经验,常到论坛的确增长见识

网友:
一句话,屏供电管坏了白屏

网友:
多看看可以学习到很东西的。。。
  楼主进步神速哦

网友:
在论坛本来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0-03-08):
9435A应该是一个控制给屏供电的一个芯片。

网友:
我啥时候也能成为高高手

网友:
我也有一台白屏一直没有弄好

网友:
应该是供电管对地短路了,5V电压保护了,换供电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