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STM1600811AS硬盘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9-10-18):
型号:STM1600811AS,SN:6LS0FZTU,固件版本:3.AA,7200.9的硬盘。故障现象:BIOS,MHDD,挂从盘均不认;强行进PCI3000报“Unable To Load Overlay 01000AP"(如图)椐客户说在出现这个现象前机子隔三差五就蓝屏一次,但重启又正常,知道最后这次蓝屏就出项这个现象了。请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故障,要数据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都用过些什么工具试过!

网友:
ST这个盘。用PC3000应该不支持。市面上卖的D版PC3000只支持02年以前的盘。。

网友:
能恢复。这硬盘的ATA模块加载错误,大部分是磁头故障。

网友:
回写一个ATA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