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0FAN报错,显示后三秒掉电,救救我!!

楼主(2009-10-18):
显示故障为,警告:风扇不转动。系统将于3秒后关闭。。。后面的英文就是这个。。FAN DOES NOT SPIN UP. SYSTEM WILL BE SHUTDOWN AFTER 3SEC
风扇正常。已测试。飞5V电压还是一样。温控芯片换了也一样。。望那位高手指点下。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应该还有一根控制脚的,你量一下那一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上面说得对,查下产生控制信号的电路。

网友:
控制脚一直是3。3V  。
供电没有供电。。如何继续查下去。谢谢了/

网友:
那你找他的供电阿  他的供电没有是不行的  供电线路不稳定也会抱错的  你看看接口边上的管子  好像有个三级管容易坏

网友:
那就顺着风扇电源脚,查一查那个三极管有没有坏。

网友:
严重要求膜拜这帖..

网友:
搞定。。。换IO。。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