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完了都还通电保护,晕,(新进展)

楼主(2009-10-18):
最新进展

今天接一板,GA-8I845GV,拿过来的时候四针12V已烧焦,CPU供电电容全冒起来了,现像为通电风扇一转就停,明显短路保护了,以为好像,更换电容,4针接口,测了一下各供电脚阻值,基本正常,上电,晕,还是一样保护,不接4针12V,还是一样,看来不是CPU供电保护,强行通电试,没有芯片明显发热,郁闷了,测测各输出电压,南桥正常,内存无供电,TR9173输入有3.3V无输出,但也不至于保护呀,拆掉试试,还是保护,死马当活马医,拆掉GD75232,网卡,声卡,还是一样,强通电时候,南桥无温度,由于没有接四针,北桥也无温度,请教是哪里出问题了哟,下一步怎么修,还是南桥挂了。

最新进展,查到拆除北桥旁边的15N03开机不保护了,但南桥巨热,马上断电,测此管子是好的,估计后级有问题,跑线路,此管由TSM401I 芯片控制,在基地查得芯片引脚定义图,经测TSM401I第三组的输入不正常,均接地了。即11、12、(13脚GND)都对地了,暂时告一断落,明天继续。有人知道11、12是由哪个输入的吗,跟我说一声,明天我难得跑线路了。

网友:
建议您先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GA-8I845GV  的板CPU没电压就会象CPU供电保护一样的  问题应该是出在CPU的供电上   如果场管,电阻没问题短路的话 建议你直接更换电压IC,,,,,,,,,,,,,,,,,,

网友:
刚把电源管理IC一起拆掉,还是保护,板上就只有时间IC和IO。南北桥了,狂晕。。。。ATX四针12V烧掉会烧很哪些芯片,遇到的高手请告知一下噻。

网友:
把场管拆下来测一下或把万用表打到蜂鸣档,红表笔接12v,黑表笔接cpu供电电感。如果阻值接近0欧,说明12v对cpu供电短了,上管击穿,北桥挂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请回帖。

网友:
开机针有3.3v或5v吗?没有查开机电路。

网友:
就这样也不打下ATX各对地阻值???保护还强上电,不怕扩大故障??强

网友:
很可能把北桥搞挂了

网友:
嘿 嘿,现在流行强行上电哦.TR9173应该是RT吧,其它短路还没查吧

网友:
打一下各供电的阻值,包括CPU主供电的,并拆下主供电IC,MOS管测一下

网友:
顶上去,大家帮忙解块一下,

网友:
上电都保护了,还要强行上电,不怕烧板子,要先量下所有电压有没有短路。维修思路错了,要不早修出来了吧。

网友:
南桥肯定是挂了。

网友:
怎么测ATX各对地阻值,教我一下,红的接各针头,黑的接地吗,然后看阻值多少?

网友:
拿掉北桥散热片,用二极管档测下北桥上的电容。如果是0的话就是北桥,感觉是换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刚起床,等会去测一下北桥上的电容,对了,再说一下,我是先测过ATX各脚阻值正常,才强上电的。

网友:
电容测了,没有问题,TSM401I线路跑出来两组,一组是15N03那边,另一组是它旁边的一个小三级管,另两组均不知道通向何方,(一组输入和控制输出阻值正常,另一组输入短路接地了,控制输出阻值正常)线跑不出来了,谁有图纸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