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TVM/S故障

楼主(2009-10-18):
最近接到六七块华硕 P5S800-TVM/S主板,是华硕给清华同方和TCL代工的,开始故障都是开机短路保护,把六个上下管和ADP3148还有电源IC ADP3180全换后,可以正常通电,CPU供电也正常,也有复位,但还是不跑码,测两桥供电也都正常。请教大虾们有没有碰到同样情况。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CPU电压会不会过低  或是查下U座有没问题啊  漫漫查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跑码所需的条件是否真的具备!!

网友:
我怀疑会不会是时钟IC的问题,可手上没有RTM363-655换。。。。
如果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换了以后好的话请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