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MX/S跑C1

楼主(2009-10-18):
手上有几块P4BP-MX/S,为华硕代工清华同方的主板,开机跑C1,测内存供电正常。请教各位大虾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信号有没问题啊  或是更新下BIOS  看OK不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在论坛里有位大虾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时钟IC问题,换了OK了。。。还有几块没有复位的和循环跑内存的换了时钟IC基本也都OK了。。不过还有两块跑26,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