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7故障

楼主(2009-10-18):
ST 7200.7 80G. FORMAT无坏道显示,DISKGEN扫描也没有问题,但速度变慢,而且经常发出卡的声音,而且读盘声音明显变大,
请问是不是磁头故障.但又没有发现坏道,郁闷中.
问题

网友:
磁头不稳定,趁现在还能用,赶快备份数据

网友:
遇到好多,都是没有去管他,结果就如果楼上说得那样。到最后还放在那里,总之坏了没有理他了。

网友:
换个好电的电源试试,换片电路子试试
如果还不行,磁头故障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