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无供电

楼主(2009-10-18):
我有一845主板,刚开始是上电触发后就自动断电然后又重启,怀疑是那里短路,由是不上真U不断电,拔掉4针电源不断电,这块主板供电是三项的主电源IC是RT9237,从电源是RT9600和RT9602,9600控制一项,9602控制二项,我拆下9602后不断电,可我从别的板子上再找了个9602按上后,无U的供电,我然后又换了几个也是这样无供电,我查了RT9237的十二脚有1。8V十四脚无电压,27的PG无电压,9602的1和2脚有2。08的电压, 种情况该样修呀

网友:
急求心在飞翔老师

网友:
RT9237 换了再说

网友:
没换9602前U有供电,换过了后没有供电了,可我把原来的那个9602换回去之后还是没有供电呀?这种情况该怎样修呀。给个思路

网友:
把主供电的IC换了呀

网友:
修好了,应该是MOS管没虚焊了,我全部重新加焊后就好了,有供电了

网友:
我晕,,MOS也会虚,是你没焊好吧

网友:
不是我没焊好,而是上来我就没动它,所以我不怀疑它,后来汉招了,我才焊了下,没想到好了,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