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648-M7 不跑码,复位灯闪几下

楼主(2009-10-18):
ECS 648-M7 不跑码,复位灯会闪几下,IRDY常亮,有谁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电压,时钟,都正常,遇到了好几块这样的板,一块没搞定.

U座没有带灯座没有发现脱焊.SB加焊过.BIOS刷过,I/O换过,网卡也拆掉了.

网友:
楼上的小心被封号!这里是严禁公布个人QQ群的。

网友:
ok 谢谢楼上的.

网友:
查下网卡,可能是网卡有短路

网友:
cpu座有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