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LW2146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一个航嘉LW2146电源,是个非正常大小的小电源,功率也很小,+3.3V,+5V,+12V的输出分别是10A,12A,4A,

故障现象为插电没反应,拆开检查发现辅助电源SD击穿,(很奇怪,辅助电源居然用的是3N90),辅助电源调整管C5344击穿,反馈绕组加到辅助电源G极一个两极管
IN4747击穿,S极接地的一个1欧电阻开路(刚开始的时候测量过S极到地是通的,然后并没有插过电,换了其他零件后再量S极到地居然不通了,测量这个电阻发现居然已经完全开路了,真是很奇怪的事情)

手边没有合适的零件,先用2N60B换了3N90,IN4747的管子也找不到,拆了个FR107换了上去,C5344用C945直接装了上去,换了1欧的电阻,然后插电没反应,经查刚换的C945烧毁(没有完全击穿,各极之间还都有不算小的阻值)

网友:
说明一下,因为觉得这个电源功率小,很想不通为啥辅助电源不用2N60之类的管子,我代换的管子基本都是按照普通PIII电源使用场效应管的电路换的

烧了一个C945后发现,这个辅助电源的电路和普通场效应管的的电路有点不同,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反馈绕组的两个抽头同时送给G极,其中一路和常用的电路一样,一个电容和一个IN4148并联,再接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到G极,另一路直接用一个IN4747连到S极

网友:
顺便问下,9013可以代换C5344吗?

功率和电流差不多,就是不知道频率怎么样

网友:
C5433应该用1815代,频率不重要,主要是耐压和电流。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体积小,线径小,匝数多,容易损坏,检查下它。

网友:
后来换了个9013(因为c945的管脚排列为ecb,9013的管脚排列为ebc,所以安装的时候把9013的管脚给弄成ecb排列了

装上去以后,通电瞬间"啪"的一声,然后毫无反应了,结果发现新换的9013炸了一个角,2N60B也击穿了,S极接地的1欧电阻也开路了,保险烧断了(玻璃内发黑)

用FR107代换的IN4747倒是没有再击穿

网友:
觉得楼主并没有检查清楚。
查资料得知,IN4747是20V的稳压管,而FR107是耐压达1000V的快恢复二极管。二者不能代换。
如果测量辅助电源的元件没有发现问题,就有可能是变压器内部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