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g不触发。it8712Vcc无电压

楼主(2009-10-18):
8712的71脚 72触发电压变化测试正常,76脚未触发0.7v,触发时0.1v,主板不能启动。

更换南桥晶振后触发正常。8712监控cpu,不上cpu不能触发,触发上电以后8712的4个vcc脚位才有5v供电。

网友:
8712的vcc是4、35、99脚吗?

网友:
按道理说76脚输出低电压,开机就应该触发才对

网友:
I O坏,查一下76PIN的线路看有没有其它元件损坏,如果直接到绿线的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我手上的图纸
8712 76脚是接ATX的绿线哦??

网友:
照上面的情况来看可以触发了。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A:
5# 孤帆远影 经过一个三极管,为什么触发以前76脚不是5v高电平?而是0.7v?712的vcc哪里去了?

网友:
楼主 表述的应该能触发
不触发76应该 是高电平 5V啊

网友(2016-08-19):
引用 网友A:
5# 孤帆远影 经过一个三极管,为什么触发以前76脚不是5v高电平?而是0.7v?712的vcc哪里去了?

!检查那个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