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M工包板的古怪问题

楼主(2009-10-18):
一P4P800-M主板(PCB是P4P-MX),最初3.3VSB短路,USB对地阻值不正常,南桥挂,换了南桥,刷了BIOS,跑码正常

怪问题来了:
1、进COMS设置,画面刷新极慢,动一个选项要很长时间;
2、进系统到欢迎使用时,时间太长,有时干脆进不去;
3、进去系统后,CPU无故占用50%左右,而且 板载的ADI1888声卡设备找不着,查声卡外围正常;
4、装系统时,EVEREST检测硬件时,会假死
......

板上所有电压、阻值该查的都查了个遍,开始怀疑南桥做得有问题,也重做过了~
无果

请各位帮忙参考、并指点!

另:P4P800-M的标签贴在LPT口上,不集成显卡,我刷的是P4P800-MX的BIOS(只能找到这个),麻烦有这板的兄弟,传个BIOS让小弟一试!

谢谢!!!

故障原因已经找到:
1、P4P800-MX的BOIS与P4P800-M不通用,到BIOS之家了此板BIOS(一哥们上传了这BIOS修改激活VISTA),刷新后进系统不慢了;
2、进COMS画面刷新慢和声卡不能用的问题,应该是换上去的南桥不良,板载的ADI1888 AC97声卡,查11脚AC_RESET信号电压接近0,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高电平,AC_RESET直联82801EB的C12脚,打其对地阻值620多,正常板为515左右...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做好,南北桥之间的LPC总线有问题

网友:
LPC总线会影响到画面刷新吗?

网友:
懒得再搞了~ EB的桥再换不划算,以后有闲的再说了~

谢谢二楼郑工!!!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也觉得南桥有问题呀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换过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