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下液晶常用的电源管理芯片和高压板驱动芯片的型号

楼主(2009-10-18):
想备一些修液晶常用的原件,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常用的,谢谢

网友:
驱动芯片没那么容易坏,一般都是MCU坏得多,要准备编程器,MCU。
另外高压部分常坏,准备一些大接口小接口(单灯、双灯、四灯)的高压条就是了,一般常见都是12V的居多

网友:
主要是有通用的高压板代替,还有就是电容,液晶显示器电容坏的比较多.驱动板坏了直接找同型号代替......

网友:
楼主还是自己多多观察下自己的地方那些机器坏的多,相应的配件就备多点。。。
   电源心片确实是种类备多点,数量少点没关系哦
  通用高压条也多备点。。。

网友:
平时多留心、慢慢积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