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京东方老本的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9-10-18):
接一台京东方老本,拿来时插上电源待机0.11A,按开机键短路保护,后经查CPU供电场管有2个软击穿。换之。待机0.11A,按开关没反应。3M 5M 都有1632的芯片开机针一脚有19.8V,另一脚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103电阻接到2个小3脚场馆的G极。按开机键时G极有6.3V ,D极电压从19V降到0.机器没有触发。请各位老大分析下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京东方E2000的机器。

网友:
可能待机还有问题,你的待机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