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LED暗屏故障

楼主(2009-10-18):
SONY笔记本LED暗屏故障 外接正常  检查屏上供电都正常 就剩下显卡没有做了 现在不敢确定 求助大家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不行了呢???

网友:
LED驱动板的供电正常。不代表这板工作正常。。LED驱动板的控制信号有吗?要不就换过驱动板试试啦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啊?如楼上所说查查主板上LED驱动电路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升压IC边上的二极管看看

网友:
看一下屏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外接正常 还说是显卡有问题 显卡肯定是好的
在亮处看屏里面是不是有图像显示 如果有 那说明 屏是好的 就是屏不亮
高压板供电可正常 灯管有没有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外接正常 还说是显卡有问题 显卡肯定是好的
在亮处看屏里面是不是有图像显示 如果有 那说明 屏是好的 就是屏不亮
高压板供电可正常 灯管有没有换个新的试试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也会是显卡的问题的。部分工作了

LED的,没有灯管,怎么换?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亮度开关坏了?也可能是休眠开关?

网友:
查LED驱动板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板子显卡应该没坏
是LCD上的信号有问题吧
好好量下

网友:
看看升压IC边上的二极管,

网友:
有时候问题就是你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有问题  谁说外接显示器正常显卡就正常啊 我就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子 还有屏显示正常外接却没有显示的  很有可能就是BGA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屏暗,SONY的机器,但是屏碎了,不明显,细看有明显的竖线。更换屏正常,我认为你屏坏了,你仔细看看呢!

网友:
先确定是黑屏还是暗屏,暗屏查led电路

网友:
LED灯也有坏的

网友:
先从系统中把显卡禁用试一下是不是还暗,如果不暗了就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看这贴可千万别抽烟,否则烧着自个儿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大开幕 -10

网友:
LED的屏是没有灯管的,查驱动信号

网友:
LED的屏里面全是发光二级管 你可以量下他们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