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主板键盘失灵一例

楼主(2009-10-18):
发一个适合新手看的的帖子,因为我就是新手!
今天接到一个主机,型号没注意,故障现象是:键盘失灵,开机自检后,提示按F1继续,可按键无反应,num灯也亮但不能切换。报价后,开始研究,猜测是键盘外围电路问题,经测量主板的鼠标的1、3脚阻值是605欧姆,而键盘有一脚为585欧姆,呵呵,知道问题所在接着经跑线断定是和一个小排容相连,测量小排容四个阻值有一个差别明显,于是把小排容吹掉后,测量阻值几乎相等,通电,ok,故障排除!呵呵,挺有成就感!

网友: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这么好修的板板了???/

网友:
排容微短,打阻值比较容易判断出故障

网友:
键盘鼠标失灵,一般多是那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2009-12-24):
打阻值是维修电脑主板的最快途径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 抠电容
不行再 换 IO

网友:
看样子要好好学习打阻值了

网友:
跑线的时候很费劲~~还没学会跑线呢打阻值找不到地方呵呵能教教不?什么办法跑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线,怎么修板的?就是同一芯片组的主板,不同厂家做出来,设计也不一样啊。就像跑步,得先会走路一个道理。

网友:
老华硕的板比较多的就是键盘不认排容的问题

网友:
接口扩孔,排容漏电,电感断了,5V断线。IO损坏。就这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