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G31 原装主板!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09-10-18):
           诊断卡的不跑!!亮右下角的一个灯!! CUP有发热! 测试了CPU的针坐!没有开路!或断路! 不知道如和下手!!各种电压!!阻值!都试了!!没找到原因!!我是一个超级菜鸟 刚刚开始学习!!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北桥有供电吗?内存有供电吗?时钟有没有?

网友:
还是从供电下手吧!!!

网友:
量了哪些都没说,人家什么帮你嘛。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呵呵,我估计是VRM到CPU供电出了问题,我的865版,上电CPU风扇转,但CPU无VCORE供电,我建义楼主还要报名主板维修,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帮忙他连一些基本的条件都没有查清,

网友:
查电源,猜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