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板!一按开关就显示85就不动了

楼主(2009-10-19):
联想的板!一按开关诊断卡就显示85就不动了!请教各位大哥哥!!!!

网友:
外置也不行!内存都没过呢!刷过BIOS!

网友:
一开机就显示85不动了!

网友:
那为啥不量量电压?

网友:
你看可调电源电流是多少可以判断有没有过硬起动 看电流过了几次跳变
查 NB SB BIOS 先用按压法 按各芯片 开机看能不你能过
用烧机法 看SB NB 是不是非常烫 如果SB比NB还烫 那说明SB损坏 需做BGA更换
如否 再测各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条换个试试 查内存条供电 内存底座加焊

网友:
直接到85的话一般南桥坏的较多,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器跑85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