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主板南桥发烫问题

楼主(2009-10-19):
当插上电源不开机的时候南桥不会发烫主板开不了机,短接绿线和黑线能开机南桥发烫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怎样判断南桥好坏了。

网友:
如果你把这片主板的品牌型号及各方面电压参数都呈现上来,大家才有可能更快的帮助你判定,单纯这些方面的字眼,只能是粗糙的给你一个解答,当然你也不希望得到这么应付式的答案吧!

网友:
V星主板865-v2 主板开机针脚没有3V电压  是经过IO和芯片ms-7到南桥开机的 (主要是我没有ms-7引脚的线路说明)

网友:
先测一下桥供电。要是带电取U盘之类的USB设备的话,一定是南桥了。(中奖了)

网友:
量电压有没有短路,南桥周围可以量到的吧。

网友:
插上电源线 不开机能测南桥周围的电压吗?

网友:
建议楼主把机型发出来

有些板子 强行开机 有些电压是出不来的。例如Intel芯片组大南桥 1.5V供电无 会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不能完全测到,要上点测得,你这板子加电能开机,你打阻值就好了,怎么老打电压呢!没有3VSW是主板断线了,这款板断线的多!就在开机PIN的边上断开了!你仔细量量还能通不?

网友:
插上电源不开机南桥上有3.3V待机电压.

网友:
量一下VCC_AGP电压是否正常及南桥的工作条件看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坏了吧应该

网友:
有没有集成网卡,拆下来南桥发不发烫,还发烫南桥基本上挂了

网友:
查下给VCC_AGP电压的管子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