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T 机器报警

楼主(2009-10-19):
接一台Z61T报内存错! 换了北桥报同样的做! 还有哪里有可能有问题!?
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上单条内存的话必须插在下面的插槽,插在上面会报错的,就算保错也可以用,而且报错的英文说的很明白了,至于换北桥吗?你这纯属没事找事

网友:
要插在下面?还真邪门

网友:
一个R61 的内存报警,没修好

网友:
插上槽会1830报错,必须插下槽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