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有一块色斑是怎么回事?,本人不懂crt显示器维修,想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19):
有一台17寸philips 107 f5显示器,屏幕左下脚有一块小色斑,本人不懂维修想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上磁了,用消磁线圈消磁一下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消磁电阻坏了,换个就OK了

网友:
检查消磁电路

网友:
检查一哈消磁电路

网友:
检查显示器旁边有外磁物体没有,若有,拿开它即可

网友:
可能是带磁铁的物体放在了显示器左下角引起的。不过显示器如果消磁电路正常,它每次开机就会自动消一次磁。如果消磁电阻没有坏,你可以人为调到消磁上,再消一次。如果里面电路异常,只好用外部专用消磁器来消了。不算什么大毛病。

网友:
在菜单中选择DEGAUSS,再不行 就用消磁器消磁

网友:
应当是被磁化了,看消磁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是管子坏了

网友:
桌面小音箱的磁钢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