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电存基板上的电容好坏判断请教

楼主(2009-10-19):
我有几个内存条用好条带也不亮,现在想向群中的师傅们请教一下,我该如何解决。在这几条内存中我发现有两个内存基板上的电容,有的我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档测量,一边压降是500-800之间吧,另一边是无穷大。但是有一部分的电容,一边是500-800 ,另一边测量的压降是1600-1800吧,我想请问一下,这样的电容是正常的吗?

还有就是好条也带不亮的内存我该如何解决。

我之前进行过SPD的刷写,发现还是不亮,换过SPD,然后就是把颗粒一颗一颗的下,每下一个测量一下,直到下光都不亮,这是不是表明基板有问题啦,然后我试着两颗一起上,还是不亮。真的是有些头痛了。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是好,基板上的电阻一切阻值都正常。请师傅指教指教啊

网友:
下一颗都不会亮的。

网友:
哪里,能亮,我好多都是下了一颗能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少一颗也能亮呀。我倒没试过,你下一颗了,容量怎么变化呢。

网友:
用好条带能亮,然后再检测

网友:
我倒是有一条。先前点不亮。找了一块差不多的对比着量。发现一个电容不对。就拆了。上机居然好了。本来也就一菜鸟。只是爱好。这跟条子现在还用着。呵呵。

网友:
跟电容 没有关系的  你就是全都拿掉也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