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不引导。

楼主(2009-10-19):
西部数据WB80BB硬盘可以复制数据,重启后不引导,重做分区还是如此,将ghost版的PC3000复制到C盘可引导,ghost版XP复制C盘就不能引导,用PC3000可修复吗?怎样用啊?请朋友们帮看看,在此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键分4个区的那个功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c盘设置为活动的。

网友:
换了块硬盘故障依旧,将这块硬盘在另外机子上装系统完全正常,说明故障不在硬盘.用安装版的XP安装到中途,出现一"-"在屏幕上蹦就不动了,重启还是不能引导,试将WIN98,到85%时死机,将两条内存调换插槽故障依旧,请朋友们帮我看看会不会故障在主板啊?

网友:
用DM刷写下主引导 看看行不行

网友:
俺也遇到过这样的硬盘就是不能够重分区好像有还原卡似的

网友:
先用FDISK/MBR重写引导记录,然后用SYS命令传送系统

网友:
同时代换光驱,硬盘,两条IDE线,电源,内存,重分区装系统,故障依旧,据用户讲在几年前就出现过此问题,自已装系统装不上,在外面找修电脑师傅还是装不上,最后厂家一来就给装上了,看来猫腻还在主板上,电脑主机是阳光天使,主板是PCCHIPS P21G(V3.1) 主板,在网上查了此板板载RAID,朋友们帮看下是不是RAID在作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