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37的供电电路故障---求心在飞翔老师

楼主(2009-10-19):
主板是联想L41GLM的,原故障是上电后过C1自动断电后又重启,拿下4口的电源正常,怀疑是U的供电短路,供电电路的组成是RT9237加RT9600和RT9602 的三项供电,我开始拿下9602,后又焊上可竟然没有供电了,我又换了几个9602还是一样。我测9602的第一。二脚有2。08的电压,供电正常,可就是发不出控制电压,我测9237的电压,14脚无电压,12脚有1。8的电压,27PG脚无电压,28脚有电压5。0。19脚和22脚有2。08的电压,这种情况到底是9602的故障还是9237的故障,

网友:
VID电压正常,分别是00100

网友:
先换一根内存

网友:
应该是你在拆元件时破坏了电路,仔细检查自己的电路即可..VID电压与你的操作无关

网友:
现在是没有U的供电

网友:
内存过不了的,你什么去修CPU电压去了呢,现在电压搞没了吧,有些板子内存过不了就断电的,